DELL 电脑维修

楼主(2014-09-25):
今天有个客户拿来一个DELL的机器 。刚用三个月,就进水了,还没过保型号不记得了。板号为LA-9981P 1.0拆开后没有看到明显进水痕迹。按开机到0.09不动了。我就把待机芯片拆下来又焊上去就可以了。修好这个
问题发现个奇怪 的现象。后壳子上写的是19.5V。而 公共点的电压只有14V左右。吧。和以前不一样了,如果有同志
修到这个板公共点14V不出3  5V的,不要纠结公共点的电压了。

网友A:
有图纸吗?看看为什么是这样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图纸吗?看看为什么是这样的电压

图纸是有
不过没有细查啊。没有时间~

网友:
这个不应该吧,是不是14V电压也能开机?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以后修到会注意的

网友:
有些新本 的公共点电压 由充电电感过来的
类似于 苹果的公共点产生原理

网友:
以后遇到会注意的,谢谢

网友:
这个机器是DELL 3537 主板上面只有CPU和GPU两个BGA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