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清华同方显示器方屏的黑屏

楼主(2014-09-25):
故障现象:黑屏 ,指示灯不亮
解决方法:测电源板输出电压正常,驱动板工作电压正常.测开关键正常,电压也正常,但其中菜单键电压不正常
拆下后按开关键灯亮显示。
终结:带电阻的开关键有一个按键坏就不开机,不带电阻的没事
不开机
黑屏
解决方法

网友:
按键中当有一个漏电的,将会导致所有按键均失效,不单单仅适用于显示器的。

网友:
通常情况下,我都是直接拆掉开关,反正能大部分都能正常用~
反正呢,价钱放在那,要是修就多要~

网友:
我一般都拆下来换

网友:
都是漏电造成的

网友:
这种显示器 没有遇到过 我也不知道 怎么帮助你

网友:
还有这种情况啊

网友:
benQ的按键就是这样的。一般电压稳定。但是指示灯不亮。直接全部按键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