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联想显示器开机白屏一会慢慢变好

楼主(2014-09-25):
请问大神们联想显示器开机白屏一会慢慢变好,是屏的原因,应该怎么修。一星期遇到两台拉

网友:
你的意思是白屏慢慢出图像了?

网友:
既然LZ确定是屏问题
1加焊屏主芯片 防止虚焊
2屏上几大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由白慢慢正常,表明背光都己出了但屏供电却晚出,确定没被改过高压板的情况下,多数应为屏供电部分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