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00s不能开机

楼主(2014-09-25):
x 200s,插上电池,插上电源不能开机,拔掉电源,拿掉电池,然后插上电源自动开机,排除主板电池的问题

网友:
这个事隔离管的问题,就是电池的管子。换个估计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
湖回头舆论

网友:
目测应该还是隔离电路问题。

网友:
楼主有没有修好呢  正好我也接到一台  修好能分享下吗

网友:
应该是BIOS的问题吧

网友:
充电电路仔细查查吧。

网友:
电池接口那几个管子的问题..个人觉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