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红壳三星显示器暗屏

楼主(2014-09-25):
一直不相信暗屏刷程序可以好,但我刷了之后确实好了。怎么回事啊

网友A:
表明你的直觉是错误的!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B:
新款三星显示器坏的挺多的   基本都死程序问题

网友:
三星LED的显示器程序设计应该有问题这毛病是通病!要不三星官网都有这类显示器在线刷机的程序呢!

网友C:
哥们忘了问你!你刷好的显示器是什么型号的呀?主芯片是SE1159LMHL-NT的吗?
我现在手里有一台S22A330BW的好像跟以前刷的驱动板不一样!主芯片是薄的那种SE1159LMHL-NT的!
版号BN41-01787D,屏号M220Z3 ,让我们刷以前的程序干死了!现在都不开机了!
要是你的显示器跟我的一样,帮哥们一把,传个程序上来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哥们忘了问你!你刷好的显示器是什么型号的呀?主芯片是SE1159LMHL-NT的吗?
我现在手里有一台S22A330BW的 ...

明天上班了一定传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新款三星显示器坏的挺多的   基本都死程序问题

暗屏说明驱动板工作正常,但程序死了驱动板还能工作正常,无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表明你的直觉是错误的!一切皆有可能。

是的,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D:
暗屏说明驱动板工作正常,但程序死了驱动板还能工作正常,无解

应该也能解释的!我猜呀,应该就是主芯片控制触发升压板开关信号的程序有问题了!
个人见解仅供参考!你想呀,这程序都能控制什么时候给屏供电!是不是也能控制什么时候什么电压开启背光呢!
活儿是主芯片干,但是是程序说得算!

网友:
LED要有亮度控制才开启高压,亮度控制是主芯片控制,程序里应该有关于亮度的信息,如程序见面有亮度调节!

网友:
LCD应该沒这问题吧

网友E:
暗屏刷程序可以好 ,那是因为背光灯 的亮度和开启信号是由 驱动板控制的,而驱动芯片是按照程序来工作的

网友:
我见过灰屏的 刷程序好了

网友:
BIOS 可以导致一切的问题啊。

网友:
还是程序有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暗屏刷程序可以好 ,那是因为背光灯 的亮度和开启信号是由 驱动板控制的,而驱动芯片是按照程序来工作的

程序坏,驱动芯片不工作,怎么会暗屏显影呢

网友:

774120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哥们忘了问你!你刷好的显示器是什么型号的呀?主芯片是SE1159LMHL-NT的吗?
我现在手里有一台S22A330BW的 ...

传完了你试试吧

网友:
驱动不正常白屏也是有的

网友:
哥们先谢谢你!你把程序传哪儿去了?没看见呀?帮兄弟看了吗,主芯片是薄的那种SE1159LMHL-NT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