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致 笔记本主板自动上电的原因

楼主(2014-09-25):
大家在日常维修中经常碰到插上电源就自动上电的情况, 一般都是如何维修的,都是什么情况导致自动上电的。请大神赐教    什么刷BIOS RTC电路这些就不要回答了

网友:
EC
南桥
还记得有个信号是Wake#信号

网友A:
楼上的WAKE#是亮点。

网友:
还有主板进液也会导致自动上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WAKE#是亮点。

唤醒信号?

网友:
对,看看是不是有效了。

网友:
IBM thinkpad的主板,若不安装BIOS电池,插入交流电源适配器就会自动地上电一次,数秒后会复位。

网友B:
好像网卡芯片被击穿了也会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网卡芯片被击穿了也会出现这种问题

就是wake#这个信号导致

网友:
wake#是什么信号啊  求解啊

网友:
网卡坏了会出现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