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主板L-IG41C1,两声报警,不显示。

楼主(2014-09-25):
有块联想主板L-I41C1,一开始是不触发,经反复测试后,发现可能是南桥坏。上BGA换南桥。换完后,能触发,但出现“嘀、嘀”两声报警,并一直重复这种报警声。由于此板没有PCI插槽,没法用诊断卡,也就不知道码跑到哪儿了。各位大家,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哪儿出了问题?

网友:
接着干掉北桥

网友:
内存报警。

网友:
换换北桥试试以下

网友:
楼主好了没 换换北桥试试以下

网友:
谢谢各位,明天换北桥试一下。

网友A:
我今天接了一片你这个板

网友:
南桥没做好吧,加焊SB

网友:
估计是没有过内存,刷个BIOS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今天接了一片你这个板

修好没?前天这里也有一块H61,不插内存会报警,插内存触发一会后会有两声报警,不知道查哪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好没?前天这里也有一块H61,不插内存会报警,插内存触发一会后会有两声报警,不知道查哪

还没做北桥,好了的话,我通知你。

网友C:
时钟芯片有问题,我以为好像就这个板发过求助贴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时钟芯片有问题,我以为好像就这个板发过求助贴

谢谢,我查一下时钟!

网友:
cpu座子下面 腐蚀了吧

网友:
查下内存工作条件

网友:
好了没有?我也有快这样的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