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外星人Alienware M17XR4 独显问题

楼主(2014-09-25):
今天中午同行带来一个客户,是戴尔的外星人M17XR4,客户说玩游戏时独显大概要一个月左右就黑屏一次,后来就用集显,现在是每次用集显玩游戏就蓝屏,对于这种情况,我也是没遇到过,所以给客户报完价,就让客户把机器留下来了,由于客户着急所以让我们必须尽快弄好,我就和客户说在下班之前来拿,客户同意了。都说这机器贵,以前也接触过几台,没怎么注意过,今天特意拍了几张,然后留意了一下硬盘的模式,比一般的都多一个RAID,确实是快,显卡驱动是都有的,一个是集显HD4000,一个独显是英伟达的675M.于是我就开修了,根据以往的经验,这机器的独显是爱虚焊,于是拆机把独立显卡板取下,加焊了一下,先看看效果吧,装上后我用3Dmax测了一下,感觉没什么问题,装上了鲁大师测,我去,不测倒好,一测吓一跳啊,一加压温度立马就上来了,开始报警,于是果断把鲁大师卸掉。感觉也没什么问题,就放那了,快下班了,客户来取电脑了,结果出人意料,客户说没有独显,不可以切换,一直是集显,我就纳闷了,不可能啊,一直都有两个驱动,怎么就只有集显了呢?我赶紧去看,果不其然,真没有独显驱动了,无论怎么切换,后来装上鲁大师,居然还能测到显卡是英伟达的675M,可是用鲁大师测显卡,得分只有10几分,这分明也是集显的得分,那独显呢?为什么一会有独显的驱动,为什么一会又没了,然后用DX测,显卡切换都没有独显呢?我也就加焊了一下,应该没加坏吧,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请修到过类似问题的高手指点一下!谢谢大家!

网友:
怎么没有回复的啊?没有碰到过的高手吗?

网友A:
上次碰到过一台修下8核变单核的

网友B:
这么牛的机器别说修啦,见都没见过

网友:
是不是BIOS问题呀

网友C:
这机器我的感觉就是死沉,不好拿,楼主这种情况不如刷个BIOS试试。不过也不排除显卡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次碰到过一台修下8核变单核的

哈哈,后来怎么搞定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牛的机器别说修啦,见都没见过

我们也很少碰到

网友:
不知道呢,没敢贸然刷BIOS,实在不行就刷刷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机器我的感觉就是死沉,不好拿,楼主这种情况不如刷个BIOS试试。不过也不排除显卡坏了。

是很沉得双手拿着,就是想不明白,我做完显卡驱动都是有的,后来百度了一下居然很多款外星人都有认不到独显的问题,但是没有找到解决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