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pcg-7184不显示

楼主(2014-09-25):
        接到机器用可调电源开机看到电流在0.8左右就不动了,于是就拆开机器拿了主板出板出来了,发现出板有腐蚀的现象。马上拿洗板水把腐蚀的地方洗干净,把腐蚀的电子元件拿了下来。看了看有没有短线,发现电子元气见下面焊盘掉了。把焊盘补好了,找了同型号的管子换了上去。用可调电源开机一看,果断跑了。用外接显示器显示了。 接上内屏咦、、、、、 怎么不显示了。电流在跑。 找了下图纸、看了看。有点不是很懂。 请大家帮忙指导指导
cn18是屏的接口

网友:
内屏不显是黑屏还是有图像无背光?先看看屏线,测屏有没有供电。

网友:
先从屏供电开始查吧

网友:
先从EDID开始测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