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30TG 不开机维修成功后问题救助

楼主(2014-09-25):
各位大侠好
小弟这台的情况跟以下这篇情况一模一样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57732-1-1.html
开机灯亮无画面,电流0A,约十秒灯灭
再开就一直重覆这情况
查+3VALW_PCH电压也是0.6V
但小弟取下R680测量数值200K,看似没坏
但手头上有这棵电阻一样给它换掉
再量+3VALW_PCH一样是0.6A
(以下以图1跟图2红字英文字说明)
上电状态打阻值,量"E"竟然接地了
接地表示"C"没有电压+3VALW_PCH当然会没电
测量"F"有5V,再往下查"I"电压为0V
将R689取下测量数值为100K应该是好的,但先不管它
再上电,量"I"有电压了,
再量量"H"电压降为0V,再回头量"C"19V有了
“B"的+3.3V出来了,按开机…可以开了..正常运作中
想请教一下,图二的R689是什么作用??
不装会不会影响到电脑的整体运作(稳定性)??
以电表测量R689测量100K应该是好的
手头上目前没有这棵电阻无法换新的上去测试看看
麻烦为小弟解答一下,谢谢~ acer 4830tg

网友:
楼主 真是神人

网友:
上电状态打阻值,量"E"竟然接地了             楼主为什么要上电打阻值?》

网友:
貌似下拉电阻,桥电源开关信号没发出,将此电平下拉为低电位。

网友:
拆了没事。它可能与pch_pwr_en经过的电路内阻形成分压,保护Q50用的吧。不过好好的没弄清楚就别去拆了。

网友:
应该就是这颗下拉电阻的问题。阻值正常不代表电阻是好的。去掉这颗电阻对这个信号时不碍事,或者你也可以随便装个电阻过去。

网友:
楼主写的有点乱啊。

网友:
下拉电阻,不装应该也没事

网友:
估计你在焊上去应该就没事了,有可能电阻虚焊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