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TX 5vsb稳压管

楼主(2014-09-25):
5VSB电压低,大电容有300多,后面的镇流管 滤波电容也正常,断开镇流管后的电感。图方便没接灯泡,上电就啪啪啪,12伏滤波电容全炸。后查明5vsb电压低是他的稳压管击穿所致。换光耨 431。,看那玻璃管,标有6.3v字样,拆了好几个滥电源,5vsb整流管后都不见6.3v的玻璃管。4.2v的到有不少,好像都不接在整流管后。一定要淘宝买吗,比如用其他值的稳压管串联什么的行不?有其他什么办法解决呢

网友:
你这是什么牌子的电源?431就是起稳压作用的,没必要还多了个6.3V的稳压二极管吧?如果接在5vsb整流管后面,是起个双重保险的作用,可不接。

网友:
5VSB电路的6.3V的稳压二极管,估计是过压保护用的,用其他值的稳压管串联也行。
再要看看电路还有其它病没?

网友:
可以不要的,起双重保护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