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纳了闷了,关于先马小电源的故障。

楼主(2014-09-25):
两个先马小电源,一样的故障。一台是主电路里一个13007短路和辅助电路两个肖特基坏,换掉了。另一个只有辅助电路两个肖管坏,也换了。表现为,待机+5VSB和PS-ON正常,就是点不转。还有一个表现,待机时散热无温度,从短接PSON开始,一会儿13007就开始有温感了,不烫,是温(我小新手一个,不懂这正常不)。还有,让我纳闷的是,夜深人静,短接绿的时候,能听到很小很小的像继电器动作的声音(尼玛它在气我吧?)。

网友:
小电源,IC是6109,按照师傅们经常讨论的方法整理的思路,到这里无头绪廖~

网友A:
第1个:PWM;;第2个:有噪音找滤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1个:PWM;;第2个:有噪音找滤波

第一个:好,我去查。
第二个:我听着不像噪音啊,短接一下咔哒一声,再短接一下再咔哒一声。

网友:
13007都挂了,E极的电阻也是会挂的

网友:
开关管挂了 ,是应该把周边电路排查一下,不一定周边电路能有坏的元件,看看是防止2次击穿。再示情况换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一般管子挂了,芯片也难保

网友:
唉!最怕这PWM这块,对我来说,还是难了点。

网友B:
闲着没事又回来研究了,把6109各脚打了一遍:
1脚PSON:5.07V
2脚V33   :0V
3脚V5     :0V
4脚OPP   :0.15V
5脚UVAC:0V
6脚NVP  :4.66V
7脚V12   :2.3V
8脚OP2  :2.3V
9脚OP1  :2.3V
10脚PG  :0V
11脚FB2 :0V
12脚VREF2:0V
13脚VREF1:2.47V
14脚FB1 :3.96V
15脚GND:地
16脚COMP:1.2V
17脚IN   :0.26V
18脚SS   :0V
19脚RI   :2.46V
20脚VCC:5.11V
————————
C945换过,光耦也正常,主开关管和肖特基再次拆下测量正常,没有反复烧管的情况。
各路神仙快来,拍砖、批评、指导,哪怕弄到我头破血流也无所谓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闲着没事又回来研究了,把6109各脚打了一遍:
1脚PSON:5.07V
2脚V33   :0V

ps-on对地短路在测量各脚电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ps-on对地短路在测量各脚电压看看

嗯,也对。好我去测

网友:
引用 网友C:
ps-on对地短路在测量各脚电压看看

短接后
1脚0.2
6脚4.8(与不短接一样,之前有误)
11脚0.07
17脚0.01
19脚1.3
其它值与未短接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ps-on对地短路在测量各脚电压看看

从数值的改变来看,11脚第二环路输出有反应了,但拉不起来,和正常值2.9V差很远。
17脚误差放大输出和PWM比较输入拉低了,这个搞不懂啊。
19脚1.3和正常值1.38应该算正常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ps-on对地短路在测量各脚电压看看

2脚和3脚的3.3和5V输入没有,
6脚负电压没有,
7脚12V过欠压不够
难道变压器坏掉?脑袋里这个乱啊。

网友:
最好上图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2脚和3脚的3.3和5V输入没有,
6脚负电压没有,
7脚12V过欠压不够

输出整流二极管是否短路

网友C:
查4脚电压如何形成的

网友D:
主电源启动不了, 可能次组有短路,不停的保护, 就有像继电器的声音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主电源启动不了, 可能次组有短路,不停的保护, 就有像继电器的声音

可是该测的都测了,各种电容电阻小二极管,而且主要看的次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4脚电压如何形成的

4脚来自T2变压器,而且变压器端也只有1.5V(这个正常否?)
还有不管短不短接绿线,插上电源线后灯泡都亮一下灭,也就是无短路。

网友E:
查一查驱动电路看看,是一对管的
adad321
驱动电路什么,基本上都测量差不多了。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E:
查一查驱动电路看看,是一对管的
驱动电路什么,基本上都测量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