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待机3V电压只有2V求思路

楼主(2014-09-25):
联想B460待机3V电压只有2V,待机5V正常,待机芯片是TPS51123,3V和5VLDO正常,18脚EN电压正常,1脚和 6脚EN1和EN2都有1点多伏也正常,待机3V没有短路有一百多欧,芯片换过一样,各位大哥遇到过这种情况吗,给点思路啊。

网友:
换掉电感后面的极性电容

网友:
先换3V有级性电容就可以搞定,用示波器测量3V电压应该是下坡在上坡

网友:
先换电容,不行再换电感

网友:
查资料 L17=378

网友:
换电杆后电容试下

网友:
上管坏了有时候也会这样

网友:
应该是哪里的把
电压拉低了

网友:
滤波有问题吧?

网友:
线性电容换了试下,,

网友A:
BST连接的电容,上管本身,FB反馈这些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BST连接的电容,上管本身,FB反馈这些看看

BST出问题会出现闪波,芯片会保护,不会输出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BST出问题会出现闪波,芯片会保护,不会输出电压

我说得是电容的储能性能不良的时候不是电容完全失效的时候

网友:
修好了,说都没人信,我想把电压断开试下前级低还是后级低了,断开后连电压都没有了,又反把连回去就好了,我的天啦没法解悉,只能解悉为接触不好吧,但真的是这样好了用了几天没反修,我也想不通。

网友:
这种可能是后面的极性电容的问题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