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迅维F360机器暗红外不加热了 有没有影响啊

楼主(2014-09-26):
我的迅维F360机器昨天使用的时候 感觉不对  晚上的时候 才发现暗红外区域 没有温度   不知道怎么解决  不解决有没有什么影响

网友A:
不加热肯定是有影响的,做稍微大点的板子就容易变形。没有红外辅助的话,拆芯片也会比较吃力。
加我QQ,我指导你一下如何检修。2859580537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加热肯定是有影响的,做稍微大点的板子就容易变形。没有红外辅助的话,拆芯片也会比较吃力。
加我QQ,我 ...

好的   谢谢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