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ta880g hd 开机10秒掉电

楼主(2014-09-26):
本人对电子维修有点爱好,修板子这种高技术真的没经验,自己用的电脑是映泰TA880G HD的,正常使用中突然掉电关机,再开机不到10就掉电了,起先怀疑是电容坏了,主板的电容太难拆了,烙铁焊半天才拆3个,用万用表测都正常,不想再拆只好装回去,顺便把BIOS拆下来用编程器刷了下新的固件,然后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上电,这时奇迹出现了,可以正常上电跑码,装回机箱正常使用了3天左右,可是,昨天晚上要用电脑,一开机,又掉电了,继续拆主板,各种测试,不行,现在总结下发现的问题:
1.主板不插4PIN供电可以一直上电中,不掉电,插上4pin就掉,找资料说是CPU供电问题,这个我不懂找
2.测主板24针供电,发现第8脚灰色的线对地阻值0,就是么阻值
3.无意中短接了南桥25晶振5秒左右松开后,主板奇迹的上电跑码进系统,但重启后还是掉电,晶振换过,但电容没换,找不到相同的电容。晶振对地阻值在600多,还有,这块主板南桥有2个25晶振,短接的是靠近3个并排电容那边的那个
各位师傅看看这板子都是什么病?谢谢了!

网友:
额!没人回?自己瞎鼓捣了一下又能跑码了,不知道过几天会不会再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