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本外接音频只有一个声道响

楼主(2014-09-26):
联想B5400,因工作需要将系统改为Win7  32位,结果出现内置音箱输出正常、外接音频口只有一个声道有声音
    驱动使用联想官网提供的也不行,求指点解决方法

网友A:
那个是不是二合一的孔.若是二合一孔需要用单独线

网友:
联想的一般是单孔的吧!

网友:
因为是单孔的,用转接线吧试试

网友:
有一转2的音频线,试试看看

网友:
单声道,接口问题吗?

网友:
先看耳机接口对,我也见过驱动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是不是二合一的孔.若是二合一孔需要用单独线

是二合一的孔,回头找根线试试
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