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 MCP6P M2+

楼主(2014-09-26):
主板接到手,测为不开机。先查了下待机电压有,时钟有起振,好吧开始查IO.发现IO的75脚有高低高跳变,而IO的76脚PSON没被拉低。又查了IO的71脚PSIN,没有电压。心想IO有可能坏了。找个换上吧。 找了很久都没有找到。没法了。此时停下了,也快到了中午。仔细想了一下,记得以前网上有飞个线就可以了。哦想起了,是在开关针脚到ATX的PSON飞的一条线。上图: 最后飞了这条线就可以开机了。不解的是为什么加个二极管就可以呢?(猜想:有可能是IO部分坏了。此猜想未经证实。)

网友:
楼主,绿线飞到那个二极管啊,截图看看

网友A:
二极管加在哪里?这样也可以?桥没发出SLPS3    也能正常跑码?? 二极管加在哪?  如果可以 能正常使用?

网友:
看到二极管了。 就是不明白  你这样的话 能正常使用?

网友:
楼主图不清楚啊

网友:
没有看到二极管呀 兄弟

网友:
这种故障楼主其实可以直接用镊子挑起71PSIN信号引脚解决故障,如果这个引脚到开关针正级中间相连元器件没有出现短路故障的话。

网友B:
SB已经正常发出S3#,IO有故障无法发出PS_ON#,所以飞线就能开机。按下开关,绿线通过稳压二极管导通到地,电源输出继续开机动作;同时IO的PS_ON#低电平锁定用于持续拉低绿线让电源工作。我认为稳压二极管是电源自激

网友:
引用 网友B:
SB已经正常发出S3#,IO有故障无法发出PS_ON#,所以飞线就能开机。按下开关,绿线通过稳压二极管导通到地, ...

这中间也可以接个开关控制E接地三极管

网友:
对,这个技术,之前有看人发过同用的做法

网友:
不知道能返修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二极管加在哪里?这样也可以?桥没发出SLPS3    也能正常跑码?? 二极管加在哪?  如果可以 能正常使用?

加在IO PSON信号引脚,起到强制拉低电源绿线电压完成主板上电触发工作。

网友:
看到这种主板一般都没有查的  换IO能好就好  不好就拉到

网友:
楼主的技术不 错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加在IO PSON信号引脚,起到强制拉低电源绿线电压完成主板上电触发工作。

不对啊 。  75是 开关  72是PWRBTN  71是SLPS3   76是PSON  SLPS3 没发出。 就直接拉低 76   桥功能不正常 能工作?

网友:
修好了 是吗  楼主别藏私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对啊 。  75是 开关  72是PWRBTN  71是SLPS3   76是PSON  SLPS3 没发出。 就直接拉低 76   桥功能不正 ...

这里SLP S3信号工作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里SLP S3信号工作应该是正常的。

71脚才是SLPS3啊  这是基本常识啊  8716的开机顺序是 75 72 71 76   76脚才是PSIN   PSON 而71脚是SLPS3

网友:
楼主是不是直接飞到IO 76脚,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