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病机就是判断得快准狠

楼主(2014-09-26):
接到同行的一台SL410笔记本,加电无显,一看这型号,心想,钱来了。收下,送走同行。

触发后有1.5A左右,开始窃喜,绝对赚了。拆机,直接手轻压显卡芯片再通电开机,果然有显示了,放开的话,没多久就有可能又出现无显了,直接锁定目标。

干显卡,解决,收钱的事。

网友A:
楼主果然是快准狠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果然是快准狠呀,

只能说是有点经验

网友:
楼主收多少钱啊

网友:
楼主是重直还是加焊?

网友:
  好经验 啊

网友:
楼主如果只是加焊的话他还会回来的

网友:
遇到这样的同行,楼主不想发财也不行了

网友:
经验很重要,有通病当然是最好了

网友:
同感,通病机要多收集

网友:
楼主要不要传授点经验啊,让我也快狠准秒杀一会

网友:
这经验,让大家真的学习了!

网友:
SL410笔记本 是联想的吧!

网友:
放助焊剂  回焊一下 不行吗

网友:
恭喜楼主捡到钱了

网友:
一般加焊能好的 话 就没有必要换了吧

网友:
大家都知道的

网友:
这是个通病机啊?

网友:
速度把钱赚

网友:
通病机    果然好修

网友:
我这个能上到1.6左右,然后掉电,不知道和显卡有没有关系,各个PG都有点HWPG也为高,不知道怎么就掉了,

网友:
好,又赚钱啦;

网友:
赚钱速度

网友:
显卡 修还是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