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630Z 暗屏

楼主(2014-09-26):
这台笔记本  问题是屏幕的灯管不工作 ( 电脑其实已经进系统工作了 )  我手头上也没笔记本的高压条  我用  一个 19寸灯管 接在 高压条上 依旧不亮   我现在也拿不稳     14寸的高压条 能带的起  19寸 的灯管吗 ~~~

网友:
外接高压板如果不亮  先测下灯管是否全亮

网友:
这个还没尝试过,不能误导楼主呀

网友A:
确定是灯管不工作,换灯管不就完了?干嘛要尝试换19的灯管呢?那也塞不进去啊,不明白楼主怎么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定是灯管不工作,换灯管不就完了?干嘛要尝试换19的灯管呢?那也塞不进去啊,不明白楼主怎么想的。

...我比较懒   在说灯管不是那么好塞进去的吧

网友:
慢慢弄吧,你可以搞定的

网友:
拿个坏屏,拆灯管出来,暗屏的机子把原来屏的灯管拔掉,直接用拆出来的灯管测试就能判断啦

网友:
         屏和排线出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换灯管并不难,关键还是要细心。就像剥白菜似的一层一层剥开,将灯架拿出来换个灯管再逆序装回,ko

网友:
拿个单灯高压条测测灯管如果是好的,量一下自身高压条有没有开启电压,有的话高压条坏了。

网友:
楼主没有备个高压条来测试灯管吗?

网友:
可以 把灯管换了 试下啊~

网友:
主板接口氧化也有这种可能,再就是万用表测试一下电压,这样很快判断是高压还是灯管

网友:
这个是可以带得起的,就是带不起也会亮一节的,你这个机器应该是高压条有问题,先查高压条工作条件

网友:
楼主是拿19的灯管插到笔记本的高压板上吧,能点亮的

网友:
楼主是外接灯管测试高压板吧是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