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不触发

楼主(2014-09-26):
CQ40不触发,LA-4103P板号,查EC条件是晶振不起振,供电正常,复位只有1.2V,强拉了一个3.3V做复位,晶振不起振,EC,晶振,两颗电容都换了还是一样,哪位大侠遇到过这样的吗,望指教一二

网友A:
桥预工作条年满足没有

网友B:
查查桥的工作条件,还有待机芯片。

网友C:
确定EC是好的吗,不是 从料板上的拆的?

网友:
ec的供电正常吗

网友D:
换EC把  确定都 正常的话

网友:
刷bios肯定可以

网友E:
强拉复位可以吗?这个复位时延时后过来的。 你可以主要看下这个复位是电阻还是电容的问题。 说不定问题就在这里呢。

网友:
先刷bios 试试

网友F:
时钟不正常,强拉复位这样就时序错乱了,LZ你还是老老实实的供电,时钟,复位的思路修吧

网友:
桥的问题啊

网友G:
有的晶振很难判断,有没有起振,不过复位确实有点低了,至少在3V以上

网友:
ec的供电正常换EC

网友H:
这个EC得换原型号的,而且得拆一样的主板,因为里面据说有程序 买的新的是不能用的

网友I:
还是一步一步来,

网友J:
先刷BIOS,然后在搞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EC得换原型号的,而且得拆一样的主板,因为里面据说有程序 买的新的是不能用的

我刚开始也是怎么想的,但是EC上没有明显的标识呀,怎么判断它有没有程序呢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还是一步一步来,

问题是下一步该怎么修呢

网友:
引用 网友J:
先刷BIOS,然后在搞别的

这个我还没试过,BIOS程序也会引起EC晶振不工作吗

网友:
EC都换了好几个了,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有的晶振很难判断,有没有起振,不过复位确实有点低了,至少在3V以上

复位强加的3.3V,不知道这个会不会影响晶振呢

网友:
是不是呀,桥的条件都正常了,就是EC晶振不工作,所以没敢怀疑桥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时钟不正常,强拉复位这样就时序错乱了,LZ你还是老老实实的供电,时钟,复位的思路修吧

供电都正常了,问题是时钟不出来呀

网友:
这个可以试试

网友K:
引用 网友E:
强拉复位可以吗?这个复位时延时后过来的。 你可以主要看下这个复位是电阻还是电容的问题。 说不定问题就在 ...

刚开始我也以为是电阻坏了,料板上拆来换上还是一样,电容换上也一样,电阻一端有3.3V,过来就1.2V了,然后就直接强拉的3.3V,结果还是晶振不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EC把  确定都 正常的话

EC都换好几个了,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确定EC是好的吗,不是 从料板上的拆的?

料板上拆的,但是不会那么衰吧,几个都是坏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B:
查查桥的工作条件,还有待机芯片。

桥的待机条件正常,待机芯片也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桥预工作条年满足没有

桥的待机条件都正常了

网友:
把晶振和诙振电容都换了,还下打下对地值看有没有异常,换过还是有问题的话换EC吧,多换几个,现在的假芯片太多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K:
刚开始我也以为是电阻坏了,料板上拆来换上还是一样,电容换上也一样,电阻一端有3.3V,过来就1.2V了,然 ...

时钟不出来是吧。 那问题应该就在这里了。 复位如果短路了会导致时钟出不了。你就查这里 。直接把连到EC的线割断看看。

网友L:
引用 网友K:
桥的待机条件正常,待机芯片也正常

其实,充电芯片也有关系,不妨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L:
其实,充电芯片也有关系,不妨看看

这个我倒是没有想到,我去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时钟不出来是吧。 那问题应该就在这里了。 复位如果短路了会导致时钟出不了。你就查这里 。直接把连到EC ...

我在去试试

网友:
一样的不触发 换了ec 还是不行

网友:
晶振换过没?

网友:
我刚修一个是BIOS的事   不过刷上去无线网卡不认 又刷一个好了,  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所有条件都正常,没有问题的话,你就刷个BIOS吧

网友:
为何我感觉如此纠结   不过刷BIOS 真的有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