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BENQ G2200W 白屏维修求助

楼主(2014-09-26):
收了坏显示器,之前有修过.通电白屏,拆开后发现屏保险烧了,换了一根,现在测得电压如下5V有的 1117的3.3V 2.5V有.VGH 0  VGL0.5  VGHP 3.8  VCOM 1.44V VAA 4.5V. 升压芯片FP5139 .很仔细的扫了一圈,电容无短路,几个Q管也拆下来量了,无短路开路.现在就是想确定,是芯片坏了,还是屏坏了?

---------------------------------

下图是FP5139,输出PWM波形图,该如何查哦

网友A:
VGH  VGL 电压不正常,

网友:
多少钱收的?

网友:
修不了就报废么

网友:
150哦,上了升压芯片控制脚PWM图,你看下,如何查

网友:
差不多吧,就是想搞好

网友:
换个芯片试试吧,我原来也有个白屏的,测量哪里都正常,换了芯片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VGH  VGL 电压不正常,

上了PWM图,看下,出来就掉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VGH  VGL 电压不正常,

不止VGH、VHL不对,上面的电压基本都不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止VGH、VHL不对,上面的电压基本都不对。

能确定是屏坏,还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止VGH、VHL不对,上面的电压基本都不对。

我外接5V烧机.电流0.1A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能确定是屏坏,还是?

你把栅源芯片这个几个电压修出来就没问题的。

网友D:
上帝啊,竟然花了150回收,我的话就50块钱,不卖拿走。几组电压不正常,不好整,我的土方法是找块废屏拆出电路板直接飞线,还不好就上锺子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上帝啊,竟然花了150回收,我的话就50块钱,不卖拿走。几组电压不正常,不好整,我的土方法是找块废屏拆出 ...

这个价格怎么说呢,是一整套收的,一个主板,外加一个显示器,主机150.显示器是最先不通电,根本看不到白屏.用强光手电看屏,感觉没有碎,就给出了150.价格让这边搞屏回收的抬上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把栅源芯片这个几个电压修出来就没问题的。

不懂,没学液晶,学的笔记本,能否说的详细点哦,版主

网友E:
客户舍得报废,说明根本不是个好东西,他们都在外面修过了。我收坏显示器,都是20元,有时20我都不要,拆下的好板子放在那舍不得拆配件,结果一存一大堆,太占地方,时间存久了,我也受不了了,就当料板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客户舍得报废,说明根本不是个好东西,他们都在外面修过了。我收坏显示器,都是20元,有时20我都不要,拆下 ...

这边有专业的贩子来收,专收屏的,价格让抬起来了,以前我也就是几十块的在收

网友:
请教下,专收屏的那些人屏碎的收吗,如果屏没碎但修不好的是多少钱?

网友:
你先修VAA  ,这个要先有VAA 才用VGL  和VGH    VCOM

网友:
很少修这个。lz不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