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10屏幕变成红色 接外屏是 好的 屏幕会闪

楼主(2014-09-26):
SL410屏幕变成红色  接外屏是 好的 屏幕会闪     这个是不是屏线接口哪里什么问题  求高手指教

网友A:
没图 不好说话。 LCD屏发红是灯管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图 不好说话。 LCD屏发红是灯管的问题

我看的应该不是   给还有其他地方

网友:
咳咳,这个机器的屏是通病了吧.........垃圾屏

网友:
等我去找一张屏幕看看谢谢

网友:
觉得这样种应该先自己换屏幕看看

网友:
灯管坏了

网友:
是偏红,还是整个红的,缺色,可能是屏线问题,把屏线好好插插试试,再换屏试试

网友:
屏线灯管都可能,先换根屏线试试

网友:
开机就会红吗,如果刚开机红一会的话 是灯管老化引起的 。。。如果一直红代表缺少一色,测测屏线

网友:
屏线吧 换来试试

网友:
11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