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10 奇怪故障

楼主(2014-09-26):
今天遇到一个HP 510,接稳压电源待机0.05A,网卡灯有一个亮 怀疑有短路一测有3V 5V 都有, 外接电池,没有待机3V 和5V , 按开关有反应 但是一会掉电,这个是哪的问题。。。。。。 请高手们给我个维修方向
掉电

网友:
掉电看看是不是那个电压没起来啊。

网友:
是缺电 ,我现在主要是修接外接电源为什么不启动

网友:
你没有可调电源? 看看电流跑到哪里掉电啊

网友:
网卡灯亮了 雷打的吧

网友:
先拆了网卡在测试

网友:
网卡灯一个亮肯定不对吧

网友:
哦 不好意思 ,我没有给大家说清楚,是这样,用稳压电源0.05A ,按开关没有反应,但是有3V 5V , 单用电池 板子有反应,也点不亮,掉电 如果装上电池,接上稳压电源,按开关也没有反应, 大家帮我分析一下 问题应该出在哪里?

网友:
查EC各条件是否满足

网友:
电流跑到哪里掉电啊

网友:
雷击的机子,先拆网卡

网友:
EC 条件没有满足 为什么电池能启动

网友:
EC的ACIN脚电压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