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和路由器不兼容

楼主(2014-09-26):
顾客路由器作为从路由器,设置好了我的电脑和手机都可以上网,但是只要顾客的手机一连这个从路由器立马掉线 所有设备都不可以上网   从路由器又要恢复出厂重新设置。

最后换了一个牌子的路由器解决了问题。

顾客的这个路由器肯定没问题,因为我用新的同型号的路由器试过一样。顾客的手机也没问题 因为连其他网没有造成掉线的情况。

我估计是路由器和手机不兼容!哪位朋友碰到过这种情况,求解释.

网友A:
两个路由兼容性不好

网友B:
是不是从路由器分配的ip地址冲突引起的啊 。。。。你有没有给手机指定ip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个路由兼容性不好

2个路由器是同品牌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从路由器分配的ip地址冲突引起的啊 。。。。你有没有给手机指定ip试试

还要这么麻烦啊?我从来没有指定过IP

网友B:
同品牌的路由器  LAN口设置地址是一致的,会引起网络堵塞 。。。。我建议你 可以把下级的路由器LAN口地址改改 ,应该可以解决 。。。。

网友C:
你是不是没有改从路由的IP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是不是没有改从路由的IP呢

IP肯定是改过了

网友D:
给宾馆装过一个路由也一样,有一个客人一用他的手机上网就跳线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给宾馆装过一个路由也一样,有一个客人一用他的手机上网就跳线

期待哪位大神解释原因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同品牌的路由器  LAN口设置地址是一致的,会引起网络堵塞 。。。。我建议你 可以把下级的路由器LAN口地址改 ...

ip 地址肯定要改啊 不改直接冲突

网友:
引用 网友E:
ip 地址肯定要改啊 不改直接冲突

你试没试  关闭 DHCP 接LAN口  可以直接上网吗?

网友:
还真有这样不兼容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