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31M-ES2C主板南桥发烫分析,求老师们解释。

楼主(2014-09-26):
老师们好,请问下老师们技嘉G31M-ES2C主板是不是这板南桥很烫的,请遇到过这主板的老师告诉下,
机器硬件方面:
处理器(CPU)        英特尔 Core 2 Duo E4600 @ 2.40GHz
主        板        技嘉 G31M-ES2C
内        存        2 GB ( 金士顿 DDR2 800MHz )
硬        盘        西数 WDC WD3200AAJS-00L7A0 ( 320 GB )
显        卡        Intel G33/G31 Express Chipset Family ( 384 MB / 技嘉 )   (显卡是集成的)
显示器             三星 SAM03E0 SyncMaster ( 19.1 英寸 )
电源                ATX-300P4-PFC              (额定功率:230W    最大功率:300W)

最近帮朋友改装了一台电脑,朋友拿过来的是电源坏了,还有内存,cpu是INTEL 酷睿核心的E 430,主板是梅捷(主板坏的很脏,不小心漏过雨水)

我现在换了一个技嘉G31M-ES2C主板,CPU是酷睿双核E4600,加了2G的金士顿内存,电源是ATX-300P4-PFC,
我看了全板的功率为121W,配用这个电源应该是没问题的
可是我组装测试机器的时候,我用网页打开播放的电影视频观看,视频的图像清晰度为480P或720P的标清,在看视频一小时或2小时之间时度会出现咔咔咔的声音就黑屏直接重启,这时我就用去鲁大师去实际检测下主板的温度和cpu,硬盘,就一边看视频一边看下CPU和主板的温度,主板最高温度为46,CPU最高温度为48,在浏览器里看是视频是CPU的使用率在50到98之间跳动,我也用手也去实测了下南桥和北桥的发烫量,发现板子的北桥温度一点都不烫,而南桥很烫,手放在上面比较烫可用手放在上面还是忍忍是能受得了的,技嘉的板子一般南桥是烫的,可不知道这板子烫的有点高是不是正常,我觉出现黑屏重启是不是在打开网页时看视频是不是内存的缓存量太大引起内存阻塞是电脑黑屏重启,这也说不过去啊,2G的内存在网页看视频难道不够吗,这也不应该啊,可有的时候是这有可能存在的,对一些山寨内存,或者是集成显卡引起,可用视频播放器用同样的清晰度观看一切正常,还有就是觉得在看网页视频时CPU的使用率不稳定引起电脑黑屏重启,为什么这样说,可是我视频播放器看视频一切正常,没出现电脑黑屏重启,我在用视频播放器看视频是cpu的使用率很低,视频也播放很流畅,而在网页看视频CPU太跳动很大,视频的图片有时都会卡一下,在卡一下时我用系统自带的任务管理器看CPU使用率,都是当CPU使用率高跳时就会卡一下,我很郁闷,这到底这么回事,求老师指点下,不要说上面灰尘那些了,我都主板换过,CPU风扇都清理干净了,CPU的硅胶都重新上过,坐等老师们可以帮助指点下,谢谢。

请老师们看下这样的配置为什么在网页上看视频会出现黑屏重启现象,而用视频播放器看视频一切正常,这板子南桥是不是很烫的。

网友A:
既然南桥烫手 那就给他加个扇热器试试呢??

网友B:
flash占CPU比播放器大很正常,比视频网站的客户端都大得多,flashplayer软件就是一垃圾,和硬件厂商联合起来搞死你的cpu,然后让你换电脑,北桥不烫是因为有cpu风扇吹着的

网友:
真是很难解决这问题,我有两块都是这样的板,加风扇也没有用;估计桥的问题,要重植(或换桥)。如果楼主有好的方法,请公布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南桥烫手 那就给他加个扇热器试试呢??

用风扇吹了也没用,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flash占CPU比播放器大很正常,比视频网站的客户端都大得多,flashplayer软件就是一垃圾,和硬件厂商联合起 ...

老师请问你那里有这板子吗,你这板子是不是南桥就很烫手的,技嘉的主板一般南桥烫了,可也不至于烫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