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530按开机键不开机按一键恢复可以开机

楼主(2014-09-26):
联想y530按开机键不开机按一键恢复可以开机,开机以后一切正常,大家有修过的吗

网友:
你看开机键电压有吗 是不是按键坏了啊

网友:
按键坏了吧

网友:
按键好用,这个应该是通病,不少y530都这个毛病

网友:
按键坏了我就不在这问了

网友:
我遇到过开关断线

网友:
是电路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