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AMSUNG)]
三星显示器 B2230H 不显示

楼主(2014-09-26):
   收到一台三星B2230显示器,听说是有时候可以显示,拆机测量驱动板供电正常, 按开磁有反应,有时候会显示三各路 模式 我选相应的后可以正常的显示,但是那种模式会自己调换,我拔了触摸拔还是会跳变,大多时候会黑屏 我就上网下载BIOS,连下两个,都没有修好,请大家指导

网友A:
是在不行,换个驱动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在不行,换个驱动板

我就是想把它的问题找出来修好,也许BIOS不行,现在还不确定

网友:
上淘宝网上买个改良的bios试试吧,不贵2到5元

网友:
说明你还没有刷上程序,,,刷上程序再说吧

网友:
今天我叫同事换了个高压条 可以亮机了。但不能确定已经好了

网友:
明天再测试一下,高压部分也是故障的高发区。

网友:
感谢大家,我的换高压条解决问题了

网友:
恭喜你啊。哈哈 。 我是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