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坏会不会影响EDID波形?

楼主(2014-09-26):
[b如果]显卡坏会不会影响EDID波形?
EDID波形

网友:
当然会了,EDID是显卡识别屏的信号

网友:
会的
多数EDID没有波形

网友:
会影响啊 肯定会的啦

网友:
edid是显卡发的

网友:
当然会影响了

网友:
显卡里面有好多模块儿,这个不一定哦,EDID是识别屏的信号,好多显卡是开机花屏,这个时候屏肯定已经识别了。

网友:
就是显卡发出来的波形

网友(2014-10-26):
EDID_CLK没有电压时怎么回事情

网友:
会 但是HM55以后的不一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