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G500 可以开机 pq901烫手

楼主(2014-09-26):
维修一台  联想g500主板  硬盘下面进水 清理完 1.11-0.85  不开机  手里有个i5-2520  心想换一个吧  居然亮机了  但是点一会pq901 非常烫手    又换回原来的cpu sr103 状态依旧    换pq901后  原来cpu 也可以开机了    就是热   非常热   量cpu内阻0.02     蒙圈啦    求高手解决

网友:
板号是  la-9631p

网友A:
量一下。有没有缺电

网友:
是哪个发热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量一下。有没有缺电

切电压 还能亮机吗  兄弟

网友:
cpu 供电  pq901

网友A:
发烫有3
1后及有没有漏电的2缺电3本身坏

网友B:
电压不足,微短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烫有3
1后及有没有漏电的2缺电3本身坏

替换完了   不好使还是发热  我用的g400 的图纸板号一样

网友:
还是仔细点吧,这个故障一般不会走多远

网友A:
试一试另一路的上管发烫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一试另一路的上管发烫吧?

另一个不热 pu901 ncp6132a 供电芯片热   cpu内阻0.02欧  我感觉不对   但是摘掉cpu 对地阻值一起都正常

网友:
开机测是24小时,若果没问题。就没事,就这样用吧,

网友:
*脏话*   板子原来的都变颜色了  太热了  都有点掉皮子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压不足,微短

对  微短路   整不出来了  插上cpu 0.02  我感觉 有点低 啊
摘掉cpu一切正常  真心不会啦

网友:
不要沉啊     大家一起研究研究啊

网友C:
换CPU试试,其实正常运行没问题, 可以拷机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CPU试试,其实正常运行没问题, 可以拷机测试

cpu换完了  新的  就是热 啊   太热啦  !!上图看看  进系统一切正常  就是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