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识别的最大内存

楼主(2014-09-26):
       各位大神好!这几天我一直在郁闷一个问题,XP32位系统支持最大内存不是1.24G吗?winds7  32位支持最大内存不是2点多吗?winds7  64位支持最大内存不是3点多吗?难道不对,为什么最近电脑系统的内存一定够大了,好多客户还要加内存?

网友A:
你说的都不对,,32位最大是3.2G,,,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都不对,,32位最大是3.2G,,,

XP  32位的最大3.2G  ,那麻烦老兄告诉我一下win7   32位和64位的  谢谢哈!去百度上查写的乱七八糟的?

网友:
我也不懂  找到答案告诉我

网友:
win7 32位只能认到3.25g,超过4g的就装64位

网友:
64位的 多少g都能认到

网友C:
这是我的电脑属性,配置4G的1600内存!XP只能认到3.2G!64位系统要求内存4G以上,不过2G也能运行!我女儿的笔记本就是2G的内存(联想G480),装的是WIN7 64位的操作系统照样上网玩中型游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XP  32位的最大3.2G  ,那麻烦老兄告诉我一下win7   32位和64位的  谢谢哈!去百度上查写的乱七八糟的?

无论XP还是WIN7,只要是32位 就只认3.2G  但使用有关软件,可以使用3.2G之后的内存空间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我的电脑属性,配置4G的1600内存!XP只能认到3.2G!64位系统要求内存4G以上,不过2G也能运行!我女儿的 ...

哦!明白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论XP还是WIN7,只要是32位 就只认3.2G  但使用有关软件,可以使用3.2G之后的内存空间

明白了!谢谢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