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55vd 通病吗?

楼主(2014-09-26):
待机0.004正常,待机有5v,触发后3v瞬间是有的了,然后就没了,3.5v都没了,电流0.04,待机芯片发烫,后级无短路,看到网上有几个求助贴,请问有修到的吗
芯片
通病

网友:
烧机。。。。一般能烧出来

网友:
哪有多少通病,查短路

网友(2019-03-03):
都是想找通病,想省事的,,,,,

网友:
这个有一点麻烦啊

网友:
断后继负载,看看待机正常吗,还不正常就直接换个待机芯片

网友:
换待机芯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