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敏的主板开机点不亮.主板诊断卡显示无诊断码。请教大师坐等

楼主(2014-09-26):
双敏的UG7M—P主板开机点不亮.主板诊断卡显示无诊断码。请教大师

网友:
大师看你心不成,不告诉你

网友:
那就是不跑码,查条件,,,

网友:
查开机电路,

网友:
S刷BIOS试试

网友:
估计大神才能帮你解决了

网友:
你具体情况不说明,怎么帮你?

网友:
把电源接上打开

网友:
按不跑吗的维修顺序来!!!!

网友:
给的已知条件太少了,不好推出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