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长城G196 MCU问题

楼主(2014-09-26):
长城G196 MCU 型号25L512MC 请问不是不MX厂家的???有人知道不
长城

网友:
没看明白,什么意思

网友:
谁家的无所谓,是可以代换的

网友:
相同容量的存储芯片一般可以代换,品牌不一定要一致。不同容量的存储芯片一般不能代换,因为在刷写程序是,如果容量超过程序的大小,多余的容量有的刷写程序填充“00”,有的填充“FF”,容易造成误判,所以不同容量的存储芯片一般不能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