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地问一句,执行清红绿com指令后红绿块隐藏到哪里去了?

楼主(2014-09-26):
一块ST .12盘用MHDD扫描发现2万多个绿块和大量的橙块、红块。进入希捷指令控制台,先记录下P表和G表,再执行清红绿指令,然后用MHDD扫描发现红绿块确实清除了,只剩下几十个绿块了,这是正常现象,绿块不可能全部清除的,每一个块扫描的时间具有少许随机性,这次扫描不是绿块下次扫描可能是绿块。然后再查P表和G表,竟然都没有变啊,那么这么多红绿块究竟隐藏到哪里去了啊?难道红绿块的隐藏机制不是采用G表P表机制?

网友A:
他是盘面优化,当然不会加表里去。。色块不一定就是坏道。只是磁头对磁面的读写问题。指令校准磁头对磁面后就能正常了。单一的指令不能完全解决所以会有些绿块。。如果有少量的绿块都能用了。想完美些就开启自校流程进行工厂级校准,这样出来的盘就跟新买的盘一样的效果。前提是磁头没有不良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他是盘面优化,当然不会加表里去。。色块不一定就是坏道。只是磁头对磁面的读写问题。指令校准磁头对磁面后 ...

呵呵,学习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他是盘面优化,当然不会加表里去。。色块不一定就是坏道。只是磁头对磁面的读写问题。指令校准磁头对磁面后 ...

我用STcomTool 5.13里面的“固件自校准”功能出错。请问一下ST .12的硬盘用什么软件做“自校”流程?

网友A:
11代12代不可能开自校工厂保密掉了。没人开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1代12代不可能开自校工厂保密掉了。没人开的了

谢谢大牛的耐心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