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情况? 复位不正常也可以亮机

楼主(2014-09-26):
华硕F1A55-M LX  PLUS  复位针电压不正常  也可以亮机

待机复位电压1.9V

亮机后电压0.5v

什么情况?

网友A:
你点下看能不能复位。开关针脚那是系统复位。和桥发出的复位不是一路的。这个复位没有还能开机。那开机后短接这个复位脚应没有动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点下看能不能复位。开关针脚那是系统复位。和桥发出的复位不是一路的。这个复位没有还能开机。那开机后短 ...

就是啊  开机后  复位没有动作  ?

网友:
有上拉的自己找下看是不是上拉坏了。。换掉就行

网友:
复位电压是不正常,,,找上拉电阻,,华硕的板子822排阻的故事

网友:
这个图纸应该不好找吧,跑一下线路看连接到哪里了,有的是连接到了三极管的B级,所以与后级无关

网友:
看上去很新,应该是排阻或者芝麻官坏掉的可能性大,如果客户没有让修复位,就先不要管,以后毛病大了再说,没有出质保的情况下,更不能动板子,看他的BIOS版本是10月份的,应该是还有一个多月就3年保质期出了,出了之后再修

网友:
华硕有的板子复位针电压为1.9V是正常的

网友:
我都会先看下882排阻

网友:
同意8楼,华硕部分主板1.9V是正常的,主要是按RST能不能重启,如果能重启,证明主板是没有问题的,如果不能可查找上拉电阻。

网友:
上次修一个磐正的G41  CPU芯片是UP6202AK  换了芯片还是不出供电,但是能跑马  我也郁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