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的PSP41T LE主板 不跑码 。

楼主(2014-09-26):
有没有什么通病 ?

网友:
量供电都正常呢 。

网友:
桥 加热 试试

网友:
你这问的自己去测呀。供电,时钟。复位。最少你也要测下这三大条件吧

网友:
什么供电正常?待机-内存-桥-总线-CPU这些上电时序查下,如果都正常,查查PG,时钟,复位。如果都正常,刷个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