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N5010独显不定时重启

楼主(2014-09-26):
故障机:戴尔N5010独显机型
此机待机启动一切正常,进系统后会不定时重启,重启瞬间电流在1.4a以上(几乎没有什么波动)网卡声卡都能使用,不是温度之类造成的问题。打各大电感电压波形均正常。没思路了,I5 460CPU ,HM57的桥.
当然还有个好消息,月饼出版的新书已经收到,一口气看了65页,更适合进阶级别维修朋友揣摩阅读。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首发3500册,很幸运呵呵,好书!月饼加油!

网友:
可能是CPU供电电感后面的电容有问题     多加几个电容

网友:
月饼的书哪里能买到

网友:
手上也有台V460的机子,现象和你的差不多,正在维修当中!

网友:
我也在淘宝上买了

网友:
搞定没有    是不是BIOS的事

网友:
加5个电容在CPU后面,应该可以。1。4几,觉得北桥没有工作。

网友A:
桥旁边有个电感和C壳短路了,上面的那个绝缘层都烫了一个洞,不知道和这个有没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桥旁边有个电感和C壳短路了,上面的那个绝缘层都烫了一个洞,不知道和这个有没有关系

应该换掉这个电感,有必要给桥做一个散热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