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tcl32K73显示不良求助

楼主(2014-09-26):
收到一台32的TCL液晶电视,显示不良,屏的上1/3显示正常,下面2/3显示不正常,我用别的板子测试了一下,是屏有问题,想问一下,这个现象是屏的逻辑板不良造成的吗?还是屏本身的问题。
求助

网友:
是屏的问题

网友:
可以换屏主控试试。不保证能可以。。呵呵。。。最好还是先测下屏上面的升压部分电压是不是全正常。

网友:
测一下屏的几个供电是不是都正常,这种问题屏坏居多

网友:
会不会是屏线出了问题呢。看下

网友:
屏坏居多

网友:
驱动板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