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AMSUNG)]
三星E1920NW液晶不开机维修一例

楼主(2014-09-26):
三星E1920NW不开机,开盖后发现电源芯片ice2qr0665炸了,保险开路了。一个0.47欧的电阻穿皮了。更换芯片,0.47欧的电阻和保险后试机,有电压了,但是上机后指示灯一闪就灭,然后重复此症状,拆下电源板发现电压轻微跳变,应该是带载能力差,但是0.47欧电阻和它并联的稳压二极管in4756a击穿,拆掉后正常。。

网友:
       是啊!炸电源就按炸电源的套路走。开关管坏。一般保险会烧。随着开关管的两两击穿导通。300V滤波电容的高电压还有可能会烧开关管的G极和S极所连的所有元件和芯片本身。   也有见全桥烧毁的。顺便也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