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显示器过一会三分之一变白求助

楼主(2014-09-26):
明基22寸显示器,刚开机显示一切正常,过半小时左右开始出现上面三分之一图像发白,新手求助,是屏的问题吗?具体应该查哪里
显示器
求助

网友:
是屏的问题 屏坏.这种问题没有专业的设备是修不了的.

网友:
逻辑版电容虚焊。加焊逻辑版电容。三极管。就可以了。

网友:
逻辑版电容虚焊

网友:
典型的屏有开胶,,无救了,,

网友:
同意2楼的说法!建议报废屏,拆配件吧

网友:
直接换屏吧 屏的问题没的修

网友:
群创光电的通病

网友:
屏的问题 放弃吧

网友:
超出能力范围...

网友:
运气好的话就修一下驱动板

网友:
一般是屏的问题

网友:
屏问题,直接报废~~~

网友:
屏什么型号的,可能是某一模组少电压,可以修复的

网友:
明基22寸显示器,刚开机显示一切正常,
说明屏没问题,电容性能差,易出现这个问题。
过半小时左右开始出现上面三分之一图像发白:
这说明供电不足,重点检查逻辑板上的电容和三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