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电压2.5V求助

楼主(2014-09-26):
是一块致铭zm-n45gc2-lm 主板  没图纸    二代内存   测量电压为2.5V   正常电压应该是1.8  该电压好像是线性电压  利用场管降压来的
现在  更换了  2个场管  和10.5V的  运放器  还是2.5V   现在求助大神给点思路

网友:
查基准电压

网友A:
运算+MOS?   查芯片的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运算+MOS?   查芯片的条件。。

这里可以查下运算放大器正反向输入端电压值情况。

网友:
楼主没有搞错吧,G极有电压5V,10V,正常。
上管的SG与下管的D极都有电压输出,,,2.5V
那么下管的S极也有5V吧?一般这个脚是接地的!!!!!
查一下2.5V(上管S与下管D)至内存的电压脚之间的是否有电容接地?
再问一下楼主:是DDR1代内存吗?

网友:
有图纸没,缺图纸,好伤心

网友:
你画的有问题吧。。。

网友:
是不是分压电阻有问题呀

网友:
下管S接地还有电压? 画错了吧。  电压2.5V 接个二极管试试?二极管能降0.7V左右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