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无CPU供电维修

楼主(2014-09-26):
       前几天修一台联想的G470无CPU供电,电流跑到0.39,换了CPU,也拿掉了95831的电阻,排除这两个的问题,最后决定换桥,换完桥后CPU供电出来了,可是不出集显供电。
  有点蒙了,CPU是好的,95831排除过,没问题, 自带两条内存,都试了就是不出集显供电, 放了半天,最后都测量了,内存复位信号也有了,怎么回事, 后来换了一条新内存,出CPU供电了,呵呵,两条内存都坏了, 这怎么可能, 换回原机内存就不出集显供电,最后此机修复, 桥坏了,内存也坏了,而且独显也坏了,晕... ... 没有拍图片,大家将就一下吧。

网友:
刷过个BIOS试试吧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台,也是这个问题,现在修到待机时,不能换醒。哎、

网友:
你证明了集显供电是在过内存之后

网友:
又是一个难问题的哦

网友:
没修过这款机器,帮你顶一个,看看怎么解决的

网友:
窜烧,总有你想不到的

网友:
这个机器的问题也太多了 吧。

网友:
坏了这么多东西,客户还修 啊

网友:
这样客户还要修么

网友:
桥坏了,内存也坏了,而且独显也坏了,这坏的也大多了吧,不要吓我啊,我还没遇到过这种情况呢,太可怕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