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70e 开机掉电

楼主(2014-09-26):
联想B470E开机到windows界面时掉电  不进系统没有事  CPU场管烫手  已经换过了不起作用  供电芯片也换了  CPU也换了还是不行    显卡 南桥都做了 不行 风扇一直装  求解      进安全模式可以

网友A:
应该还是散热有问题。换个风扇和散热器试试看

网友B:
通病的还真是多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还是散热有问题。换个风扇和散热器试试看

谢谢楼主   换了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通病的还真是多哦

楼主遇到过吗

网友:
没遇到过这么麻烦的问题,一听就蛋疼

网友:
换一套,NCP8131+AL6+烫的CPU场馆

网友:
有没刷bios试过?

网友:
拆掉温控芯片试试 或者刷个BIOS

网友:
场管发烫的换掉,上下管一起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