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K9A2GM V2 诊断卡不跑码

楼主(2014-09-26):
本人最近才接触芯片维修,朋友有台电脑未装独显,主板是V星K9A2GM V2,之前开机自检有显示,但进系统就显示器无信号了,后来在安全模式下把显卡卸了就好了,不能装显卡驱动,换了别的版本驱动也一样,估计集显坏了吧。
查看主板上有几个电容轻微鼓包,没管它,就这样将就用了个把月,又找我说电脑坏了,开机后显示键盘错误,按F1继续后显示硬盘SMART错误,(记不清是不是进BIOS死机,当初考虑硬盘挂了会引起进不了BIOS或进BIOS卡)我想是不是硬盘线松了,于是关机重插硬盘线,结果就一直开机无显了。

现在是开机无报警声,CUP风扇转速快,用诊断卡测无代码显示,各供电正常,CLK灯亮,OSC灯不亮,BIOS灯不亮,把之前鼓包的电容都换了,南北桥用热吹风也加热过,故障依旧。OSC灯不亮说明基准时钟不正常,请问是要先测时钟的供电么?就是时钟芯片旁边的三极管?怎么测啊?我查了该三极管资料,通电后测得D级为3.3V,S级为1.4V,G级0V,这正常么?
而且我还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没插诊断卡的时候,南北桥附近的三极管没有电压,南北桥是冷的;插了后,时钟芯片附近三极管的G级为3.3V其他级不变,而且南北桥附近三极管有电压且有点烫手,南北桥发热量大,请问接下来我该怎么处理?

网友A:
诊断卡跑什么代码啊,跑FF?你的表述很难看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诊断卡跑什么代码啊,跑FF?你的表述很难看清楚

诊断卡不跑码,我帖子里写了诊断卡无代码显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