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 A1226 笔记本不开机

楼主(2014-09-26):
这个是老款的大本本  开机电压正常 35V正常,EC条件也正常 查到桥的BATLOW信号不正常,,这个信号通过一个8.2K电阻上拉,如果短接这个电阻一下,电脑自动开机,屏幕显示也正常,开关也可以关机,不知道这个是不是通病,哪位大侠修过给点建议呗,

a1226 BIOS.rar

A1226 点图.rar

a1226 图纸.pdf

网友:
苹果很少修,帮顶一个

网友:
重点查EC那边的问题。

网友A:
你的应该是电池坏了导致 机器不插电池不会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应该是电池坏了导致 机器不插电池不会开机

恩,怀疑是,,是不是得换块电池才能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