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苹果A1425充放电问题

楼主(2014-09-26):
一台A1425的机子,用电源使用一切正常,但电池不能充放电,把电池取了,插上电源后指示灯也会由绿变成黄,装不装电池都一样,插上电源几秒后灯就由绿变黄了,单插电池,电池口没电压,但在系统里能显示有48%的电量,不明白电池有电怎电池接口处量不到电压,由于是能正常使用的机子,不敢随便乱动,请高手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
电池坏啦! 你随便拿个好电池对比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换了一块新的电池也是一样的电池口没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