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81s开机有亮光有声音但是没有显示,是什么问题呢?

楼主(2014-09-26):
顾客拿来了一个华硕x81s笔记本,9300mg的独显,症状是开机屏幕有光亮,听到华硕logo启动的那个声音,但是没有任何显示!
后来把我显示器接外显,偶尔开机成功显示如下:

网友:
图片不上上传,只能传网络的也不会,就是接显示器外显,可以进系统,但是画面非常的粗糙,感觉像8位色彩的感觉,分别率也是最低,并且不好调整,

而且我拆下来看下,这个笔记本的独立显卡是可以拆下里的。我在百度看了一下,这个显卡好像不是显卡门的显卡!

请各位帮我看看是大概是什么问题,我是开电脑小店的,主板维修什么都是送同行,呵呵

另外说下,我就是把独立显卡拆下来,在开机,显示屏连亮光都没有了!

网友:
显卡的问题几率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