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4-09-26):
       故障:不开机维修
    先上个全板图, (有闪光灯不太清楚别介意哈)。按徐总指示,先查是否短路,查看有无明显掉件,断线,烧伤,电容鼓包等明显故障。
USB对地值正常,PCIA14 待机对地值正常,CPU电感对地正常,内存电感对地正常,没有对地短路的,就可以上电测试了。谁知按了一下,风扇没转。接连试了几次,确定不开机了。那就先修不开机。先量五大供电:1,VCCRTC(由电池旁的肖特基二极管测得)  2,RTCRST#(有COMS跳帽得到)  3,量晶振电压,打波波有正弦波形 (波波不太好,别介意哈)  4,量开关针电压(0.9v,应为+3.3v或+5v) 5,RSMRST# (于I/O上测量,应有3.3v) (开机还需有一个PWRBTN#给南桥,Intel多为I/O给南桥,AMD多为开关针发给南桥。)通过测量,发现是开关针电压过低导致的不开机,后与I/O的触发脚打阻值,发现为无穷大,应该是I/O与开关针之间断路,经跑线后,发现于螺丝口旁断了一点,刮漆后经过多次测量后确定。然后就是补线了。 补过后打胶封住 。然后就是 。到此故障维修结束。
      新手发帖,老鸟勿喷
                      欢迎大家加分。

目前群里有很多人说开关针不是I/O给的是有上拉电阻上拉的,不这我也知道,但我当时量确实为I/O为3.3v,而开关针为0.9v,中间是断点的,补过就可以了.求大神来讲下.谢谢!!

网友:
怎么图片这么小了,肯定是打螺丝的时候断掉的吧

网友:
维修思路,蛮像细的,学习。

网友:
楼主很细心呀,这种主板故障应该是打主板螺丝人为刮伤主板开机针与IO触发角相连线路造成的。

网友:
适合我等初学者学习,好

网友:
修板就是要细心,最好有个师父教一下

网友:
有很多板就是容易短线,楼板修板很细心,学习了

网友:
修的很顺畅,顺藤摸瓜的感觉太好了。。。

网友:
开关直接连接IO的,上啦3V或者5V 在IO那边没有在开关针断线的这边。。。。

网友:
楼主很细心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