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无内存核心电压通病

楼主(2014-09-26):
    最近修了几个映泰板,有AM3的,也有AM2,大部分无内存核心供电,都是有上管有电压,下管无电压。全是由fp6321a控制,而且都是第七脚无电压,后经过跑线,发现是旁边的三极管给第七脚的。此三极管多为击穿,将第七脚拉低为低电平。卸掉后有高电平,内存即有核心供电。 手机像素不高,别介意哈)

经过大量维修后的发现,感觉是通病,就拿来分享了。
加点分吧

我为人人。 + 1 很给力!

网友A:
这个6321芯片坏的也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6321芯片坏的也很多。

多为三极管击穿,芯片少。

网友:
第7脚为VREF脚,如果是低电平,芯片就不会工作。

网友:
谢谢分享给你加点分

网友:
我见到很多都是新片坏掉了

网友:
我碰到的大多是这芯片坏了。

网友B:
问下这个三极管能在线测出好坏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问下这个三极管能在线测出好坏吗

在线c级和e级无电压。最好拿下来量

网友:
哦,原来是这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在线c级和e级无电压。最好拿下来量

c级和e级无电压应该是三极管击穿在低电平状态下本身也处于导通状态。

网友C:
引用 网友D:
c级和e级无电压应该是三极管击穿在低电平状态下本身也处于导通状态。

e级接地,这管子经常击穿,导致c级被拉低,然后八角就不工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e级接地,这管子经常击穿,导致c级被拉低,然后八角就不工作了

恩是的,正常是高电平开启芯片工作的。

网友:
映泰的内存供电问题居多。

网友E:
三极管怎么八只脚啊,这个少见

网友:
第7脚为OPS脚或OCS脚,欠电流设定引脚。电压为高电平,芯片工做。

网友:
碰见这个芯片坏的多。。。

网友:
你才发现啊,,,,,,

网友:
映泰的内存供电问题居多...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三极管怎么八只脚啊,这个少见

八角是芯片,三极管在芯片旁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