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4n68t le v2不通电

楼主(2014-09-26):
开关针上只有1.V,不触发,排阴换了还是不行
不触发

网友:
网卡旁边有个五脚的IC,这板那个容易坏

网友:
查开机针电压出处。

网友:
从开机排针跑线

网友:
找个点位图看看线路就可以了。

网友:
查开机针电压出处,从开机排针跑线,看看通到哪了。也可以找个点位图看看就省你跑线路了。

网友:
基本功很重要,讯维学习学习